功率器件的封装形式有哪些?

楼主(2022-12-27):
业界 对功率器件进行封装都是采用何种封装形式,多多益善

网友A:
    大功率一般是TO系列的,TO247,220,263,252,251等等,小功率主要以SOP8,SOT23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一般是TO系列的,TO247,220,263,252,251等等,小功率主要以SOP8,SOT23为主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