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测量线间距BUG,老是自动snap到格点

楼主(2022-12-27):
    大家有没有遇到用17.2测量命令的时候,测量两个线段之间的距离,点线段的时候,如果线段中心没有在格点上,会自动snap到格点 上,而不是线段中心,16.6就会自动snap到线段中心。这个有大神能解决吗?不光是线段,pin也是如此。

网友A:
    Find面板只勾选要测量的对象类型

网友B:
    既然是只抓grid,是不是grid没关?就像CAD开了栅格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d面板只勾选要测量的对象类型

杜神,这个已经试过了,不行,17.2也装补丁到S079,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只抓grid,是不是grid没关?就像CAD开了栅格一样的效果。

    还是不行,关了也还是捕捉到Grid

网友:
    是不是格点设置太大了?把格点调小试试

网友C:
    取消选择 Cline和Line,只勾选Other Cline和Other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选择 Cline和Line,只勾选Other Cline和Other Line

这个确实管用,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