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 關於變更 Shape Fill

楼主(2022-12-27):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skill 或 方法 , 可以一次性地變更整張Board file shape 的 Fill style.就是轉入的board file shape是網狀銅,如何可以將整張board file變成實心銅.

    thanks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541&highlight=skill
    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这是最新版本

楼主:
    裡面似乎沒有這個功能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定可以設啊...........

    Cadence Allegro 的shape 默认显示模式是通过 菜单 “Setup” -> “User Prefe ...

    設定已經是勾選了 ~~
    我的意思是在不改變 User Preferences Editor設定下,可以選擇整張板子的shape
    在parameters..../Shape fill下將 Fill style 變更為Solid的狀態 ( 目前的狀況是只能一次編輯一塊shape)
    謝謝

网友B:
    skill foreach(i axlDBGetShapes("BOUNDARY")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i nil t))

    在控制台输入这行命令。

    看看是要这个效果吗?

    此过程不可逆,请注意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 foreach(i axlDBGetShapes("BOUNDARY")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i nil t))

    在控制台输入这行命 ...

    不好意思 , 我指的不是 ~ 動態銅箔與靜態銅箔的切換
    而是拿到 pads 轉入 allegro 的檔案,shape 均為網狀shape , 一個一個轉換成solid 很浪費時間
    所以才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方法 OR SKILL 可以一次選取所有的shape 進行編輯

    thanks

网友:
    1. axlCmdRegister("recs" 'dbRecreateShape
    2.             ?cmdType "interactive"
    3.             ?doneCmd '_dbRecreateShapeDone
    4.             ?cancelCmd '_dbRecreateShapeCancel
    5. )

    6. procedure(dbRecreateShape()
    7. (let (items lay net poly)

    8.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9.                 '(("Done" _dbRecreateShapeDone)
    10.                   ("Oops" _dbRecreateShapeOops)     ;回退到上一步
    11.                   ("Cancel" _dbRecreateShapeCancel)
    12.     )))
    13.     axlClearSelSet()
    14.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all"))
    15.     axlAddSelectAll()
    16.     items = axlGetSelSet()
    17.     axlClearSelSet()
    18.     mk_recs = axlDBTransactionStart()

    19.     foreach(i items      ;每个处理对象遍历
    20.         when(i->fill && i->fill != t
    21.             poly = axlPolyFromDB(i ?layer i->layer || car(i->startEnd) ?xhatch nil)
    22.             lay = i->layer
    23.             net = i->net->name
    24.             axlDeleteObject(i)
    25.             axlDBCreateShape(car(poly) t lay net)
    26.         )
    27.     )

    28.     dbRecreateShapeEvent()
    29.     axlUIPopupSet(nil)
    30. ))

    31. (defun _dbRecreateShapeDone ()
    32.     axlFinishEnterFun()
    33.     axlDBTransactionCommit(mk_recs)
    34. )

    35. (defun _dbRecreateShapeCancel ()
    36.     axlCancelEnterFun()
    37.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mk_recs)
    38. )

    39. (defun _dbRecreateShapeOops ()
    40.     axlDBTransactionOops(mk_recs)
    41. )

    42. procedure( dbRecreateShapeEvent()
    43. (let (event loop )
    44.     loop = t
    45.     while( loop
    46.         event = axlEnterEvent('(PICK) "" nil)
    47.         caseq(event->type
    48.             (DONE
    49.                 loop = nil
    50.                 _dbRecreateShapeDone()
    51.             )
    52.             (CANCEL
    53.                 loop = nil
    54.                 _dbRecreateShapeCancel()
    55.             )
    56.         )
    57.     )
    58. ))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感恩不盡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Mark,以后可能用得到~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幫忙解決我的困擾,大大的減少了我工作的時間,真的是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