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问题

楼主(2022-12-27):
    为什么调绿了,但是规则里还是红着

网友:
    红着的表示还没满足等长要求,从表格的数据上来看,有的比Target基准线长了,有的短了

网友A:
    可能是你调的过程中,标准线的数据变了,你再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调的过程中,标准线的数据变了,你再检查检查

但是我在调试时界面下面的显示已经绿的,但是规则里是红的

网友:
    你这是差分组等长吧,应该先把差分组内的等长调好,在调组与组之间的等长吧,基准不是应该是以时钟吗

网友(点评):
基准不是应该是以时钟吗?? 以最長的. 不然一定要拉比时钟長時, 是要改什麼才能變短, 大師.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