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7.5版本的快捷键是怎么样设置的?

楼主(2022-12-27):
请问CAM350.7.5版本的快捷键是怎么样设置的?

网友:
我只知道CAM卡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选择菜单Macro->assign->function keys,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点一下按钮script,使其 变为menu,之后点击其前面的Fn,这样就可以设置快捷键了 。显然这个版本的快捷键设置必须要用到Fn键,可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如果想要真正完全自定义快捷键的话,就只用高版本的吧,比如 cam350 9.0或者更高版本,只需要在“非编辑区域”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右键菜单,选择customize,打开设置窗口,然后选择keyboard选项卡,就可 以设置快捷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