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17.4电源瞬态仿真报错

楼主(2022-12-27):
请教下,SIGRITY17.4电源瞬态仿真报错怎么回事呢,需要怎样安装呢

SIGRITY瞬态仿真报错

SIGRITY瞬态仿真报错

网友A:
    需要安装Sigrity2021.1及以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Sigrity2021.1及以后的版本

我安装的是2022版本的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提示信息,检查一下SIGRITY_EDA_DIR路径设置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提示信息,检查一下SIGRITY_EDA_DIR路径设置好了没

老师,正解啊,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又装了2018版本的给自动改了路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正解啊,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又装了2018版本的给自动改了路径了

老师,电压输入是1V咋跑到10V了呢

网友:
    楼主装的哪个爱国版的?我的systemPI直接用不了,systemSI倒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