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7J11想要实现ECCP1输出PWM,ECCP2输入捕获要如何实现?

楼主(2022-12-28):
PIC18F87J11想要实现ECCP1输出PWM,ECCP2输入捕获要如何实现?
最好是ECCP1和ECCP2时基共用一个定时器3或者共用定时器4 ,我在手册上没有找到这一块的时钟源应该如何配置,目前我程序的现状是如果同时开了PWM和捕捉,PWM无输出,只有捕捉能正常捕捉。如果单独只开一个PWM或者捕捉是正常的。
请老师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前面图中18.1.4中明确说明,
ECCP模块在选择捕获和PWM功能这两种情况下,是不能共用同一个定时器作为时钟的。

网友:
如果你希望这两个功能的输入时间相同,你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定时器作为时钟,并将这两个定时器的时钟设为一致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