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透明阳极的IGBT阳极是怎样实现欧姆接触的

楼主(2022-12-28):
一般由于表面态的存在,半导体与金属接触都会形成整流接触,那么对于透明阳极的轻掺杂P怎样与电极形成有效的欧姆接触呢?求指点

网友A:
    IGBT背面电极一般是AlTiNiAg,AL起到受主作用,增加阳极掺杂浓度,起到欧姆接触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背面电极一般是AlTiNiAg,AL起到受主作用,增加阳极掺杂浓度,起到欧姆接触作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