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工作原理与元件选型

楼主(2022-12-28):
晶振工作原理与元件选型

    一、皮尔斯振荡器
    二、晶体等效电路
    三、实际搭建电路

一、皮尔斯振荡器

如图为一个典型的皮尔斯振荡器, 这是一种电子振荡电路,适用于配合石英振荡晶体以产生振荡信号。

反馈振荡电路的原理可简单用下图来解释。
其前向通道为放大器部分,

反馈通道则有

当满足幅度条件和相位条件,即满足

时,电路能够产生自激振荡。
二、晶体等效电路

一般晶体可转化为小信号等效电路, R 是串联电阻,L 和 C 是起动或串联电感、电容,C0 是分流电容,代表了晶体盒中共振器和寄生电容的低频并联电容量的总和。任何在 OSC1 和 OSC2 引脚之间的附加寄生电容都包括在这个值里。

当等效电路中的R、L、C支路产生串联谐振时,呈纯阻性,等效电阻为R,串联谐振频率为

此时整个石英晶体等效为R与C0并联,通常R<<ωC0,故可近似认为石英晶体是很小的纯电阻。

当f<fs时,R、L、C电路呈,容性,石英晶体也呈容性;当f>fs时,石R、L、C电路成感性,可与C0产生并联谐振,并联谐振频率为

当f>fp时,石英晶体重返容性,如下图所示。

由于C<<C0,所以fp≈fs。由于只有在fp>f>fs的很窄的频率范围内,石英晶体呈感性,C和C0相差越大,石英晶体呈感性的频带愈狭窄。而石英晶体工作在谐振频率下时呈感性,故感性频带越狭窄,谐振频率越精确,约等于石英晶体的并联谐振频率fp。
三、实际搭建电路

下图为PCB布线时实际搭建的皮尔斯振荡器。

RF为内部反馈电阻,RExt为限流电阻,CL1和CL2为两个外部负载电容,Cs是由于PCB布线及连接等寄生效应引起的等效杂散电容(OSC_IN和OSC_OUT管脚上)。

反馈电阻
反馈电阻RF作用通过引入反馈使反向器的功能等同于一个反向放大器,迫使反向器工作在线性区域,从引发晶振起振,如图。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在起振后去掉反馈电阻RF ,振荡器仍可以继续正常运转。

反馈电阻一些典型值如下表所示。

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CL的表达式如下:

CL1和CL2为外部电容器,要求容值相同,Cs为印刷电路板上的杂散电容。CL值由晶振制造商给出,通过调整CL1和CL2使CL达到制造商的标定值。计算时,Cs可粗略估计为5pF。一个8MHz封装无源晶振的CL标定值为10pF,代入计算,可得CL1=CL2=10pF。

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RExt起限制晶振电流大小的作用。如果晶振的功耗超过晶振制造商的给定值,外部电阻R Ext 是必需的,用以避免晶振被过分驱动。如果晶振的功耗小于晶振制造商的给定值,就不推荐使用RExt 了,它的值可以是0Ω。对R Ext 值的预估可以通过考虑由R Ext 和C L2 的电压分压RExt/CL2实现(注意到RExt 和CL2构成了一个分压/滤波器,考虑通带宽度应不小于振荡器频率),则有R Ext 的值等于CL2 的电抗:

谐振频率
由于谐振回路中电容电流比总电流大得多,所以可以近似认为谐振时两个负载电容中的电流相同,即可视为CL1、CL2与C0并联,此时其总容量远大于C,所以电路的振荡频率约等于石英晶体的并联谐振频率fp。

网友:
如果不是整体故障的话,晶体不能按预期工作会导致项目延迟。

网友:
无源晶振的起振需要通过外加负载电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晶振线路两旁电容C1,C2.晶振匹配电容选择:[(C1*C2)/(C1+C2)]+等效电容 = CL,C1,C2是晶振旁边的两颗外接电容,CL为晶振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