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excel配置CIS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2-28):
    今天尝试使用Excel做一个CIS库管理,按网上流程数据库链接到database时报错:外部表不是预期的格式,保存成.xls格式没解决问题,用记事本打开也是乱码。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
    由于加密,不能上传图片,问题在配置的第一步,选择数据库文件时提示ODBC Excel 驱动程序登陆失败:外部表不是预期的格式。

网友A:
    保存为2003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2003格式

    感谢回复,保存至2003版本也不行,可能是加密软件闹的

网友(2023-01-28):
    orcad cis数据库是不支持 excel管理的,需要access或mysql的数据管理

网友:
    直接把Excel表格转换成ACCESS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