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加上散热片后依旧很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28):
实验室以前很久订购了一片FPGA STATIXIV EP3SE820,以前没有怎么用,现在这个芯片很烫,后来去买了一个大散热片加在芯片上,没有以前烫了,但依旧得有50℃的样子。另外,这FPGA里面的程序还没敢烧写大规模程序,都是些小程序测试用的,unused pins都已经设置为 输入三态,求明白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么大规模芯片,跑个LED程序都会很烫,跑正常程序,加散热片都没用,必须使用CPU类似的风扇

网友:
    如果LS所说已排除的话,检查一下你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你把所有的内容擦掉看他还烫不烫,如果还烫,可能就是本身就那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