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NPN三极管驱动P-MOS异常导通?

楼主(2022-12-28):
如图我用在摩托车上,IO接3.3V单片机,刚安装上正常,但是用两天后,就意外导通,单片机输出0V不能关断,测量A点电压0.6V,B点电压3.几V,单片机输出0V时,有时候输出端像接触不良一样的导通,还有就是这情况总是在使用几天后这样,刚安装上就是正常的(输出端应该有电机类的电感负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三极管坏了吗?我电路还有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
S8050的状态不良,没有达到深度饱和。R1的阻值变小点,1.8K欧姆。试试。

网友:
不要用8050直接推PMOS,可以采用光隔离芯片来带动PMOS,这样做系统会更稳定的。

网友:
减小R3的阻值。

网友:
三极管C极和MOS的G极之间最好加个电阻,还有就是MOS的DS建并个反向二极管,感应负载电流大的话断电时通过体二极管可能会损坏MOS。

网友:
负载是感性负载,需要考虑关断时的反电势。过高的反电势会造成三极管损坏,可以加一个二极管进行正相保护。

网友:
IO引脚没有下拉导致的吧,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仍有电压;根据你测量的结果,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集电极有电流,导致MOS管的UGS存在压差且为负,mos管导通,所以不能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