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附加约束的作用?

楼主(2022-12-28):
FPGA附加约束的作用?

网友:
提高设计的工作频率,减少了逻辑和布线延时。

网友:
获得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静态时序分析工具以约束作为判断时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标准,因此要求设计者正确输入约束,以便静态时序分析工具可以正确的输出时序报告)

网友:
指定FPGA/CPLD的电气标准和引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