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650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22-12-28):
之前哪位有用过18650的电源电压转换吗?我打算做一个东西工作电压只需要输出5v,考虑不好是用一节18650+3.7v转5v好,还是用两节18650+7.2v转5v好?(因为我不打算用那种可实时调节的模块,而是输入输出既定的模块)搞不清楚这两种方案哪一种的效果更好(安全性,输出稳定等等),或者是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个小东西用18650供电,目前计划的方案是用1节18650升压+USB充电的(电池和USB均可供电),升压和充电芯片打算用一颗英集芯的IP5306完成,你可以看下这颗芯片是否满足要求;
2节降压的充电还要加平衡充,会更加复杂一些,成本也高些。

网友:
一节或二节并联(3.7V),升压到5V比较好。充电有专用IC,容量扩充方便。

网友:
串联再并联选择合适的IC就行。

网友:
串联使用,充电需要专门的充电器,并且要有均衡充电电路。不然时间长了易出现某一节电压落后。并联使用充电电路简单,成组自由,电池维护方便。推荐首选。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不就是充电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