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应该注意的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2-12-28):
PCB设计中应该注意的要点有哪些?

网友:
PCB板边(包括通孔Via边界)与其它布线之间的距离应大于0.3mm。

网友:
PCB的板边最好全部用GND走线包围。

网友:
不同层的GND之间应有尽可能多的通孔(VIa)相连。

网友:
在最后的铺地时应尽量避免尖角,有尖角应尽量使其平滑。

网友:
大功率的线与其它布线之间的距离保持在0.2mm~0.3mm。

网友:
铜到板边20MIL,器件到板边40MIL,敏感信号尽可能不要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