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几个3842管理芯片的电池充电器,从保险,到MOS管这一路全部损坏

楼主(2022-12-28):
最近维修几个3842管理芯片的电池充电器,从保险,到MOS管这一路全部损坏,探究一下原因及保护措施
保险,整流桥,管路芯片的PWM管脚,MOS管这几个器件全都销毁,这样的充电器遇见好几个了,请大神帮助探究一下原因

网友:
控制原理网上很多,但电路改进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网友:
整流桥,保险丝能烧毁一般是输入电流过大,根据你后面说的mos烧了,有可能是mos烧了之后短路引起的大电流烧毁整流桥和保险丝。而MOS管的损坏和电压电流包括驱动电压都有关系,看一下驱动电压是否合适。以及其在关断时的承受电压,看这个值是否超过MOS承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