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735 BPI接口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28):
在配置mt6735时,BPI接口已配置,但用meta调试相应的频段时,BPI的高电平只有0.9V,无法控制到射频开关,各位大侠有何解?
奇葩的是FDD制式下的band3/DAND7的BPI控制口的电压是正常的,就是TDD制式下B38/40/41的BPI电压不正常只有0.9V,有时候又是0.45V。

网友:
这问题确实比较奇怪,你看能不能通过ADB去查看一下GPIO模式。

网友:
连上META,并且又在TDD下。ADB可能还无法显示GPIO的模式。
你看能不能让他打LOG看看GPIO的模式。

你这种情况。我感觉是GPIO模式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有虚焊,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