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demo 板上采样电压时,不稳定,采样结果有波动,如何消除?

楼主(2022-12-28):
在 demo 板上采样电压时,不稳定,采样结果有波动,如何消除?/ y# e+ T/ m3 K

网友:
一般来说,仿真器都是工作在一个稳压的环境(通常为 5V)。如果用仿真器的 A/D 时,要注意其 A/D 参考电压是由仿真器内部给出,还是需要外部提供。

网友:
A/D 转换需要一个连续的时钟周期,所以在仿真时不能用单步调试的方法,否则会造成 A/D 采样值不准。

网友:
至于 A/D 采样不稳定,可以在 A/D 输入口加一电容,起到滤波作用;在软件处理时采用中值滤波的方法。

网友:
    一般是阻抗匹配的问题,看你信号的速率,采样速率。然后采用改变硬件阻抗,调整采样周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