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工程师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楼主(2022-12-28):
FPGA设计工程师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网友:
SOPC,
高速串行I/O,低功耗,可靠性,可测试性和设计验证流程的优化等方面。随着芯片工艺的提高,芯片容量、集成度都在增加,FPGA设计也朝着高速、高度集成、低功耗、高可靠性、高可测、可验证性发展。芯片可测、可验证,正在成为复杂设计所必备的条件,尽量在上板之前查出bug,将发现bug的时间提前,这也是一些公司花大力气设计仿真平台的原因。

网友:
随着单板功能的提高、成本的压力,低功耗也逐渐进入FPGA设计者的考虑范围,完成相同的功能下,考虑如何能够使芯片的功耗最低,据说altera、xilinx都在根据自己的芯片特点整理如何降低功耗的文档。

网友:
高速串行IO的应用,也丰富了FPGA的应用范围,象xilinx的v2pro中的高速链路也逐渐被应用。
总之,学无止境,当掌握一定概念、方法之后,就要开始考虑FPGA其它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