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速信号不用分数字和模拟地?

楼主(2022-12-28):
为什么高速信号不用分数字和模拟地?

网友:
因为驱动器端可以调整输出相位差,PCB 布局好了再调整就很难了,接收端直接输入了,无法调整。

网友:
对于地的分开,主要是从布线的角度看的,减少不同电路之间地的干扰,而电源的地不能看成模拟地,信号地也不能看成数字地。

网友:
地的分割与汇接:接地是抑制电磁干扰、提高电子设备EMC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提高产品抑制电磁干扰的能力,又能减少产品对外的EMI发射。

网友:
    :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