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SCF 文件,把堆栈的值设置大了一些,出问题了

楼主(2022-12-28):
我改了以下 SCF 文件,把堆栈的值设置大了一些,但是还是出现以前的老问题,那就是程序跑到TargetResetInit()函数处后就跳到取数据终止的异常中断去了.

网友:
不能把堆栈设置到内部 RAM 之外。

网友:
".scf"文件中的"+RW"对应".s"源文件中的"READWRITE".
".scf"文件中的"+ZI"对应".s"源文件中的"NOINIT".
".scf"文件中的"+RO"对应".s"源文件中的"READONLY".

网友:
scf文件,全名scatter file,中文名分散加载文件,是ARMlink的输入参数,如果你想把你的代码固定的放在存储器的某个特定的位置,用scf文件就特别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