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盲孔资料怎么出?

楼主(2022-12-28):
请教个allegro出盲埋孔板的资料?
1、光绘文件钻孔哪里怎么设置 ?
2、出钻孔文件该怎么出
3、和通孔板出资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把所用到的孔符层选上,钻孔文件按通孔板一样输出,只是会多出几个盲埋孔的钻孔文件

网友:
    钻孔参数文件export-nc parameters
    生成钻孔数据文件export-nc drill
export-nc route,直接点击route生成就好了
    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

网友:
    热风焊盘有两个作用:
    (1)防止散热。由于电路板上电源和地是由大片的铜箔提供的,所以为了防止因为散热太快而造成虚焊,故电源和接地过孔采用热风焊盘形式;
    (2)防止大片铜箔由于热胀冷缩作用而造成对过孔及孔壁的挤压,导致孔壁变形。

网友(点评):
大哥你搞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