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阻抗匹配到50欧姆

楼主(2022-12-28):
    大神们,阻抗匹配到50欧姆,是R+jX中的R还是X,还是两个都是的?

网友:
    阻抗匹配到50欧姆,是实部为50,但是虚部尽可能小,为0最好

网友:
    两个都是50

网友:
    阻抗匹配问题:看负载
里面是指电抗,不是R

网友:
    根号下R2+J2

网友:
    50±0j最好,虚部接近0,实部接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