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关于信号强度的问题

楼主(2022-12-28):
    根据那什么定律,E=h*v,是不是说频率越高穿透力越强?为什么同在建筑物内,移动信号比联通信号强。。中间是不是考虑少了什么。。求解求解

网友:
    波的传输特性,频率越高,越趋于一条直线。频率越高绕射能力越弱。还有一个就是发射功率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样,频率越高,波的衰减也越大,波长短了,绕射能力也就相应变差,因此说频率越高,在相同发射功率下,它的穿透力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