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为什么不认murata的电容?

楼主(2022-12-28):
    仿真电容的时候,ads说是undefined model ,为什么呢?

网友:
    模型类型没选对

网友:
    安装Murata的design kit,在schematic除了把电容加进去外还要把Murata setup的器件拖到schematic。

网友:
    要把Murata的模型加进去,在下拉列表里,紧挨着Murata器件的那一项。。

网友:
    不可能认不到,放了元件后还要放model才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