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输入需要考虑并联均流吗?

楼主(2022-12-28):
    如上图所示,由于单线16A限制,交流用一根线功率不够,现在用两根线并联,连接到端子排上,然后从端子排上再分四路给四个开关电源供电,

    在这种方式下,需要考虑输入端交流的均流问题吗?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如果你那两根线是从同一交流电源(例如同一配电盘的某一相线)引出,且两根线接近等长(没有绕来绕去),那么不必考虑均流,否则就不能这样联接。

网友:
    下挂多路开关电源,要考虑全面负载满负荷时的总功率,与总的空开匹配
    负载有点多,建议,分开2路,用2个空开控制,便于以后维修

网友:
    线上电流按照5A/mm的规格考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