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输入在掉电后输出要如何保持

楼主(2022-12-28):
在实际电路设计过程中,要求电源在输入掉电后,输出还能保持一段时间用于将掉电信息上报给系统,而实际从电源发出掉电告警信息到控制器检测的电源掉电告警信号,再到控制器将告警信号上报系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就要求电源在输入掉电后还能继续保持额定输出,比如,输入48V系统,电源输入欠压点为34V,电源输出5.6V,11A,当系统掉电后要求5.6V可以保持额定负载输出20ms,以便于系统及时检测告警信号并做其他的紧急处理。这一块根据电容的储能公式E=0.5*C*△U2=P*t,这样算下来电容的容量超级大,根本没办法实现,而且这里加电容的话是增加输入电容好呢还是输出电容好呢?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大家实际工作中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输入的储能电容加大。

网友:
既然已经列出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输入端加,输出端加,都算一下,对比一下。

网友:
可以按掉3%算。
也可以按掉5%,或掉10%算。
这个要看后边电路在掉到多少V还能工作。

网友:
与输入电容输出负载有关。

网友:
    你要不考虑加个电池进去吧,小的锂电,再做一个供电切换,外部供电没了锂电顶上,再弄个充电电路,等你外部供电接回来就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觉得麻烦就输出加超级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