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的电源层, 如果在四周有空白区域,也就是可以不铺电源的地方,是把这部分也...

楼主(2022-12-28):
4层板的电源层, 如果在四周有空白区域,也就是可以不铺电源的地方,是把这部分也铺电源呢?还是铺地呢?

网友:
建议全部铺电源,要么不铺。

网友:
铺地的话,会造成一个闭合线圈,根据安培定律,闭合线圈会产生额外磁场,对高速信号有影响。

网友:
    板边可以打一圈板边孔,表层铺地也可以,内层不需要,电源板的话注意安规。

网友:
    电源层一般要比GND层内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