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SMT冷焊的原因是什么,会产生哪些影响?

楼主(2022-12-28):
造成SMT冷焊的原因是什么,会产生哪些影响?

网友:
SMT冷焊的原理和造成的原因是在焊接过程中,回流焊(一般是回流焊)的炉温曲线设置不合理,造成温度的极速攀升或者极速下降,锡膏从膏状变成液态,然后从液态变成固态的过程中,锡膏张力不均匀,造成冷焊现象。

网友:
它影响的是产品的长期稳定性,电气连接性问题往往出现在客户手中。

网友:
造成裂纹或缺口放大,形成断路,从而造成产品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