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上拉电阻是靠近MCU还是靠近传感器芯片端比较好?

楼主(2022-12-28):
I2C的上拉电阻是靠近mcu还是靠近传感器芯片端比较好?

网友:
靠近SENSOR端。

网友:
对于I2C这种速率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随便。

网友:
上拉电阻应安置在OD输出端附近。当I2C总线上主从器件两端均为OD输出时,电阻放置在信号路径的中间位置。当主设备端是软件模拟时序,而从设备是OD输出时,应将电阻安置在靠近从设备的位置。

网友:
在长距离I2C时,两边都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