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数据点拟合成的光滑曲线的问题

楼主(2022-12-28):
我已对如下图像中的不光滑的曲线进行了边缘检测并进行了部分点的检测。目前我希望通过这些点的数据将其拟合成一条光滑的曲线。

我通过如下方法选取函数的参数:
a=polyfit(x,y,3);

但实际拟合出的曲线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拟合失败了?
2.如果想将图中的曲线尽可能地逆合成光滑的曲线并给出表达式,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如果各位网友能提供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已经获取了点的坐标,简单的做法就是在cftool工具箱下去自动拟合吧

网友A:
    是不是画图的定义域问题,3次拟合外推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画图的定义域问题,3次拟合外推容易出问题

    可能是像素的坐标是反过来的,沿y轴负方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