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受时钟频率影响,频率不同,结果不同

楼主(2022-12-28):
    写了一个FPGA程序,当用50M时钟作为驱动时,程序正常运行,当用100M时钟驱动时就不能运行,不是时间不够的问题,因为当用50M时我用1个时钟,当用100M时我用两个时钟,也就是两个程序在做相同事情的时候给的时间是相同的,只是驱动频率不同

网友:
    你先把时钟2分频,再将这个时钟信号接入各个模块的时钟。

网友:
    输入的始终频率能不能提高,得看fpga芯片支不支持,最大支持多少,有时候很大的时候时钟就会飘,内部提高时钟频率,靠的是程序的优化,多用寄存器频率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