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22-12-28):
    搭了个简单同向放大放大电路,运放出来信号有干扰一样,求助是什么问题。
    输入信号是2V左右,输出4V会有个脉冲,这个脉冲是怎么产生的?供电是7812 7912转的±12V

网友:
    可能是自激振荡了。建议在2脚与地之间也接个电容,容量与3脚的电容容量一致。

网友:
    反相输入脚与地之间接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
    用的运放是什么?2脚6脚并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