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中的EMC和EMI是什么?

楼主(2022-12-28):
开关电源和充电器中的EMC,EMI各代表什么意思?怎么测试?测试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网友: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网友:
    电磁干扰简称EMI,是指电磁波与电子元件作用后而产生的干扰现象。
这个测试通常是专门电磁环境测试机构或者权威试验室来测!
    测试的标砖美标和欧标的标准都不一样!

网友:
    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