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金手指的斜边说明模板,最好allegro16.6的

楼主(2022-12-28):
    请问哪位大神有金手指的斜边说明模板,最好allegro16.6的,谢谢!

网友A:
    没有,不过这一般不都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过这一般不都是固定的吗

    肯定不是固定的呀

网友(2023-03-12):
    PCIE,M2一些接口有规范文件,对金手指斜边有具体的要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