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控制比较高的电压时为什么需要慢开通?

楼主(2022-12-28):
    图片描述:

    1路稍大的电阻和pF级别电容使MOS慢开通。

    2路小电阻和二极管提供低阻抗放电路径,使MOS快关断。

    (注:这个mos上端是变压器的原边线圈,是整流桥过来的310V电,这是个控制反激隔离电源的管子)

    我的问题:

    1.为什么要使管子导通慢呢?这样米勒平台不就长了吗?快开快关不好吗?

    2.看资料说是控制高压时如果dV/dt太大容易振荡,但是快关不也是dV/dt很大么,快关就不振荡了?

    怎么理解这个应用场景需要慢开快关呢?

网友:
    在UC3842之类反激专用控制芯片的说明书里面,特别强调MOS管从关断到导通的这个电流尖峰。该电流尖峰有可能使电流环控制误动作。所以在逐周期电流取样电路中特别插入一个RC低通滤波,目的就是让这个电流尖峰不会影响逐周期的电流控制误动作。

网友:
    要考虑G极的驱动电阻,此增加可以降低MOS开关的时候得电压电流的变化率,,,
MOS管开关比较慢的开关速度,对EMI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