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函数中能否构建传递函数

楼主(2022-12-28):
    求教,m函数中能够构建传递函数
    function y = fcn(u)
    %#codegen
num=[1 0];
den=[1 2 1];
    sys=tf(num,den);
    y = sys*u;
报错如下
    The 'tf' class does not support code generation.

Function 'MATLAB Function' (#38.58.69), line 5, column 5:
    "tf(num,den)"
    Launch diagnostic report.
    Component: MATLAB Function | Category: Coder error

网友:
    传递函数使用传递函数块,不要用matlab function

网友:
    如果要把未知系统辨识为线性系统,有非常成熟的算法,比如自适应滤波器,对应的模块有 lms filter 等一系列;如果要按照系数建立滤波器,最普通的 Discrete Transfer Fcn 模块就支持系数的动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