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静电测试 问题

楼主(2022-12-28):
    EMC 静电测试 串口损坏问题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常测试的时候,串口直接死掉,板子还会重启,回来换了232芯片串口正常了,但是选的232芯片是后缀带E的,为什么还过不了测试呢?, u5 N8 \- I2 s4 W2 O

网友:
    加强抗干扰,比如加磁环,使用屏蔽线,隔离等方法

网友:
    端口对电源地加一个ESD抑制元件

网友:
    静电 空气和接触放电电压各多少?能把带E的打死?看你的描述应该时把232打死了,可以查看一下串口接口有没有低压电源轨,这个电源轨是否和MCU或232芯片连接,如果有的话加个合适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