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理想的开关仿真

楼主(2022-12-28):
仿真的过程中要用到理想开关看部分电路的性能,但是ADS里面没有理想的开关,自己画元件参数也不能设成理想的,下载也下不到,希望高手帮忙解决啊,) }8 }7 [2 u6 G

网友:
    那个里面的开关断开时阻抗都是固定的值啊,不是理想的开关啊,理想的开关不是断开阻抗应该是无穷大的啊

网友:
    ADS U1 中有理想开关,在System-Switch &Argorithmi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