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厂对于不同组装胶的固化方式分享

楼主(2022-12-29):
SMT贴片加工组装胶的品种不同,固化的方式也不一样。SMT贴片加工常用固化方式有两种:热固化和光固化。smt贴片加工厂会根据采用的组装胶的区别来选择固化方式,通常的环氧树脂组装胶的固化方式以热固化为主,丙烯酸类组装胶的固化方式以光固化为主。

  什么是SMT贴片加工热固化?

MT贴片加工厂的操作员会按照作业指导书标明所使用的组装胶固化参数进行固化,如温度150℃、时间5min;再流焊接连续式固化是SMT加工工艺中最常用的方式。SMT贴片加工厂组装胶温度刮花曲线的设置方法、过程和焊膏相同,但热电偶应该放置在胶点上。SMT贴片加工温度和时间的设置取决于所选的组装胶。

MT加工环氧树脂组装胶的固化曲线有两个重要的参数:升温速率和峰值温度。升温速率决定组装胶固化后的SMT贴片加工表面质量,峰值温度影响贴片胶的粘结强度。因此SMT贴片加工厂在设置温度曲线时要注意,SMT贴片加工固化胶超过160℃时会加快固化过程,但是容易造成胶点脆弱。

网友:
    热固化和光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