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配置后missing Schematic Part

楼主(2022-12-29):
CIS 配置中Schematic Part到底是啥呀?是什么属性?这个怎么配置,要不要配?求大神指导

网友:
Schematic Part是原理图中器件的符号,这个都没有配置,软件怎么调用CIS中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具体配置自己百度一下吧,有很多;

网友:
元件数据库(Schematic Part Database)是承载所有元件相关信息的实体,可以被理解为是一张张存有相关信息的表格(数据库中的Table概念)

网友:
创建数据库之前,你需要仔细地设计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包括:
    元件属性设置
    属性的字段格式
    数据库实现所需的Table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