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仿真需要知道哪些

楼主(2022-12-29):
学习仿真需要知道哪些

网友:
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的仿真按照在这个设计流程中所处的阶段可以分为后仿真和后仿真
Allegro PCB SI在后仿真阶段基本的设计流程和操作步骤,并重点介绍其中的配置和仿真项目操作环节。
后仿真是在PCB布线完成以后,对已经完成的关键网络进行仿真验证的过程。可以检查实际的物理执行过
程(布局布线)是否违背设计意图;过程。可以检查实际的物理执行过程(布局布线)是否违背设计意图;
或是已知的改动,通过仿真来验证这种改动给高速设计带来的影响。

网友:
仿真软件建议你用MENTOR 公司的 HYPERLYNX7.0仿真软件 ,原理图和PCB板都可以仿真,与PADS软件配合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