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载 DVD 系统中,如何设计电子防震系统?

楼主(2022-12-29):
在车载 DVD 系统中,如何设计电子防震系统?

网友:
在车载 DVD 系统,最好选择高档 DVD 机,因为高档 DVD 机都采用电子防震系统(ADVANCEDESP),当记忆缓冲区内的读数降低,先进的电子防震设计会以双速读数系统,做出比正常速度快两倍的读数速率,以减低噪声,即使连续震荡仍可避免跳线情况出现。

网友:
电子防震就是一个信号的储存--释放过程,首先 CD 要先把信号进行提前读取,也就是我们见到机子的加速,再把信号储存在 RAM 中,而我们在开防震的时候所听到的就是经过 RAM 的声音,这样就是它的过程。当没有防震时是由于信号是 1 比 1 读取的,所以当受到冲击后,就会出现跳音。而当开了防震时,机子受到冲击后,由 RAM 释放出来的声音使音乐不停地播放,而与此同时,光头迅速进行复位检索,当检索到信号后立即补充,所以不会出现跳音。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满足用家的要求,这种方法带来的时间短,通常只有 3 秒,跳音的机会还是蛮高,如果增大 RAM 又带来造价的增高,因为 RAM 这东西价格较贵,尤其是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