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锂电池与USB供电产品,电池本身已经有保护板。在USB端口和电池端口还需要加保...

楼主(2022-12-29):
一般锂电池与USB供电产品,电池本身已经有保护板。在USB端口和电池端口还需要加保险丝吗?

网友:
按道理是要加的。

网友:
首先你USB是配合锂电池给负载供电的,插USB时,USB给负载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不插USB时,锂电池给负载供电。 一般都会加保险丝,而且涉及USB通信的,往往还要加TVS。 另外,你这句话“在USB端口和电池端口还需要加保险丝吗?”的意思是,电池和USB分别加一个保险丝?

网友:
目前已经了解了一些,锂电保护IC其实是具备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负载短路保护。其实已经和保险丝的公司有重叠了。所以从功能角度看后端没有特殊要求的是不用再加了。但从规范角度(检测所要求)来说目前还没有搞清楚是否需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