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对于多位的异步信号如何进行同步?

楼主(2022-12-29):
对于多位的异步信号如何进行同步?

网友:
对以一位的异步信号可以使用“一位同步器进行同步”,而对于多位的异步信号,可以采用保持寄存器加握手信号的方法(多数据,控制,地址)

网友:
特殊的具体应用电路结构,根据应用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