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线的等长补偿,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2022-12-29):
关于差分线的等长补偿,您为何就直接建议在驱动器端补偿呢?能解释一下吗?EricBogatin 的书中也只是给出结论,但无解释。/ n$ Q2 C* ~! i# x

网友:
理想的是实时等长,谁说的驱动端补偿?哪里短了哪里补

网友:
驱动端有些芯片有调整功能,PCB 线设计好不容易改了,接受端直接输入,一般都没有时延调整的功能。

网友:
一般大于5Gbps的高速差分信号对干扰和抖动等都很敏感,因此在设计高速差分信号线布线时,应尽量选用性能良好的微带线和带状线,在整个信号通路上保持一致的阻抗特性。对差分信号线进行布线之前,必须定义好层叠结构,以使走线能够保证严格的阻抗匹配。

网友:
传输的差分线信号频率很高,两根差分信号必须在长度上尽量匹配,长度失配会产生共模噪声和辐射,严重的失配还会产生抖动(Jitter)和不可预测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