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下拼板?

楼主(2022-12-29):
altium designer下如何拼板? 我有两个单独的关于STM32的PCB文件,想一起打样,可以省点制版费, 如何拼版?

网友:
制版后两板中间分割线用keep out层划线么?主要是怎么在板上拉出深沟,一掰就分开的效果?

网友:
你用keep out层分开就可以了,制版厂知道你的意思的。

网友:
不是在机械层画勾吗?

网友:
我的是用keepoutlayer层的,机械层,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将两块板用特殊复制粘贴的方式 选好边线粘在一起即可,不同厂家对于拼版会有不同的收费,不一定会省钱。
    另外AD本身就有拼版工具,新建空白PCB 里边选择放置 拼版阵列,摸索一下就会了。不过要用导出gerber的方式给厂家出图。不熟悉的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