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板有哪些缺点?

楼主(2022-12-29):
FPC柔性板有哪些缺点?

网友:
一次性初始成本高,由于软性PCB是为特殊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所以开始的电路设计、布线和照相底版所需的费用较高。除非有特殊需要应用软性PCB外,通常少量应用时,最好不采用。

网友:
软性PCB的更改和修补比较困难,软性PCB一旦制成后,要更改必须从底图或编制的光绘程序开始,因此不易更改。其表面覆盖一层保护膜,修补前要去除,修补后又要复原,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

网友:
尺寸受限制。

网友:
操作不当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