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瞬态二极管TVS怎么选型?

楼主(2022-12-29):
请问下瞬态二极管TVS怎么选型?供电电源正常情况下是DC4.8V~5.2V, 我应该选SMBJ6.0A,还是SMBJ5.0A?TVS管应该配合保险丝吗?还是压敏电阻?

网友:
VRWM是TVS在正常状态时可承受的电压,此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否则TVS会不断截止回路电压;但它又需要尽量与被保护回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接近。

网友:
DC4.8V~5.2V的话,SMBJ5.0A就可以了,TVS就是吸收电源上瞬态冲击的,相当于后级的过压保护,至于是否需要搭配过流保护、防反接保护则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网友:
在特点电流下TVS的最小击穿电压,电路电压高于这个值,TVS产生雪崩。

网友:
我一般配合保险丝用,当然配合压敏电阻也是可以的,看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