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电路图的元件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29):
如图,这是个移动电源电路图,我不是很清楚方框里的元件起到什么作用,有大神能帮忙详细解释下吗,感谢

网友:
从标识上看,Vout是输出脚,紧跟着连的几个电容是稳定输出电压用的,可以认为是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后边的电阻是测量电流用的,它的两端接到VOUTSN、VOUTSP,将这两点的差除以电阻的阻值就是流出的电流。

网友:
输出电流检测,做输出限流保护用
电容用来滤波,电阻用来监测电流